[其他] 新玩具!mttp字眼控制器!

楼主(2023-08-03):
买一个太阳能控制器到手第一件事情不拆对不起它!

带USB5v2A输出

光秃秃的背面是铁板散热!

传统接口与5525接口

正面dcdc5v降压

无字芯片驱动液晶屏

6082查不到任何信息!

Lm258非常普通的运算放大器板上有三颗

降压给USB供电的!
大佬们这是pwm控制器还是mttp?

网友:
MPPT里一个电感也没有?

这只是个直冲直放控制器吧!

网友A:
两个USB才只有5V2A,太小功率了。
我将太阳能板直接插移动电源,虽然充电极慢,但起码输出有18W

网友:
你这玩意不是mppt,而是pw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USB才只有5V2A,太小功率了。
我将太阳能板直接插移动电源,虽然充电极慢,但起码输出有18W ...

他这个usb只是附加功能,下面螺丝口才是冲电瓶的接口

网友:
谢谢分享~~
这是,这玩具配齐了有点贵

网友:
把实验参数明 盘   看看效果:)

网友:
装回去,放太阳底下试试效果

网友:
到手拆,看着还不 错

网友:
元件摆放的倒是很规整啊,就是看着感觉像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
我一眼看成mqtt就进来了,刚好最近在做mqtt协议的项目

网友B:
MPPT的价格还没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PT的价格还没下来

估计真的MTTP要100多!

网友:
假MPPT,根本没法让光伏板工作在最大功率点

网友:
这一看就是一个山寨

网友:
应该是路径管理控制器,最多有PWM空占比调节。太阳能板最贵,投入后回本难。

网友:
看不懂这是什么

网友:
这个怎么用

网友:
高级玩具,楼主可科普一下?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