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庭漏水自动关水装置

楼主(2023-08-03):
家庭漏水自动关水装置
家里厨房经历一次软管漏水,做了这自动关水装置
需要器件,12V水滴传感器,12V常开电磁阀,12V1A电源一个,附原理图

网友A:
如果没有电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电了,怎么办

电磁阀好像是常开的,通电才关闭

网友:
如果再加个报警蜂鸣器就完美了。

网友:
不是很看好这个,稳定性是关键

网友B:
家庭用到软管的地方一般有好几处,每个地方都放一个不太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庭用到软管的地方一般有好几处,每个地方都放一个不太现实。

不只是软管,铁管也会漏水!

网友:
有红包弄点PPR管什么的也可以做。

网友:
有没有一种流量或者压力传感器,感知到有流量或者压力变化时关闭总阀,用于家里没人的时候远程监控。

网友:
把漏水传感器换成两线的机房漏水检测线,可以扩大监测面积,再连一个拨号器,有漏水就拨打设定的电话,我就是这做的。

网友:
前提得稳定,不能误动作

网友:
所以家里装修的时候水的总阀门要弄得很方便开关,离家几天的话,就关上。
电也是一样,最好设计成除冰箱之外的其它,能像酒店那种一键断电

网友C:
多个菩萨多个鬼!预防措施还是定期检查全屋水路、更换所有锌合金角阀龙头和软管接头较为靠谱。

网友:
当年厨房也有地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个菩萨多个鬼!预防措施还是定期检查全屋水路、更换所有锌合金角阀龙头和软管接头较为靠谱。 ...

有道理,西游路上的妖怪多是菩萨佛祖门下的小鬼。

网友:
换无线传输,可以多布几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西游路上的妖怪多是菩萨佛祖门下的小鬼。

嘻嘻,其实锌合金水路制品就是作恶多端的小鬼,水漫金山的时候法海却故意躲起来了。

网友:
这个使用常开阀门,那就意味着需要一直通电才能有水,家里面如果停电了,那水也基本上相当于停掉了,感觉不是太合适
另外就是不知道整体功耗多大,24小时不停运转也是一笔开支

网友:
想法很美好   用起来很鸡肋,  用电  误报  投资  影星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电了,怎么办

可以用电池

没水没电就完犊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