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一箭双雕”USB转双串口STC下载烧录器使用详细步骤

楼主(2023-08-03):
看了坛友 “dz20062008” 的STC官方usb2uart一键ISP烧录到手体验的帖子,很喜欢这个双串口烧录器,因此也在淘宝购买了“一箭双雕 USB转双串口/TTL宏晶下载烧录器STC-USB-TO-2 UART”板。但是我买的成品只有双串口功能,没有断电功能,还需要烧写新的固件。在这个过程中也查阅了一些资料,走了一些弯路,因此写这个贴子详细记录了一下整个过程,方便其他小白使用。其实坛友 “dz20062008”的贴子该说的都说了,我这里主要是整理一下,细化一下使用的过程。

1、刚刚买回来的模块
     刚刚买回来的模块只有双串口功能,Windows 10、11下不需要安装驱动,我这个板子具有烧写断电功能的串口是第二个串口(COM4),你需要自己测试一下是哪个串口。如果你使用手动断电的方式进行下载,你现在就可以使用了,不需要后面的重新烧写固件的操作。

2、烧写可以控制芯片自动断电加电的固件
1)先让STC8H8K64U(STC USB-2UART)进入USB HID烧录模式

板子连接到计算机,按住P3.2按钮不放,然后按一下电源开关键(按下-松开),然后可以松开P3.2按钮了。

现在板子已经变为HID设备了,刚才虚拟出的两个串口不见了。

2)烧写可以控制芯片自动断电的固件
打开最新的STC-ISP(V6.92A)程序,选择芯片型号“STC8H8K64U”,串口选择“STC-USB Writer(HID1)”,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编程\制作USB-2UART控制芯片(2)”菜单,就会自动烧写固件,如下图所示。

烧写完固件后,芯片会重启,前面消失的串口“COM3”和“COM4”又出现了。

3、现在可以愉快的自动下载了

需要烧写的单片机需要连接在S-VCC、S-RXD、S-TXD、GND几个引脚上,只需要点击“下载 /编程”按钮无需手工断电即可下载程序了。

注意事项:该板子RXD符号接单片机的RXD,TXD接单片机的TXD,这个丝印总是让我觉得别扭。

网友A:
玩的6666,还是的冷启动的只有看看的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的6666,还是的冷启动的只有看看的份了

STC现在下载工具都是自动冷启动!全部免费包邮送:

网友B(2023-10-30):
我擦STC这吊事办的,看了你最的那个注意事项,终于解惑了,我画了个精简的双串口自动下载器,焊好试了一下,就是不下载,目标板也能自动断电重新上电,原来不都是RXD→TXD,TXD→RXD嘛,怎么变成RXD→RXD,TXD→TXD了的,两根线调换一下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STC这吊事办的,看了你最的那个注意事项,终于解惑了,我画了个精简的双串口自动下载器,焊好试了一下 ...

哈哈,新手应该喜欢这种TXD --- TXD,RXD  --- RXD的标注方法,但是太容易迷惑经常使用串口的老手了

网友:
全新改版的STC8H数据手册中,有详细的 【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应用线路图

网友:
为了防止电工接错线,写的很清楚
S-Rxd: 从机的 接收
S-Txd: 从机的 发送
Gnd
专业,贴心

网友:
这个外壳哪里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