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跳闸跳到上一级开关

楼主(2023-08-03):
我家的一个插座上插的充电器坏了,造成我家配电箱支路空开(20A)的跳了,我家配电箱总开关没跳(因为总开关是63A的),但是我家总开关上一级空开(物业配电箱里面我家的那个空开32A)为什么也跟着跳了,应该说,我家20A的支路空开跳了,物业那里的是32A的就不应该跳啊?

网友:
32A小了,瞬间电流过大,都会跳的

网友:
同问题,我家有次跳闸,家里20安的漏保跳了,总开关(43a)的没跳,楼道电表后面的63A的空开页没跳,楼层总开关(10家人共用的那个)跳了。

网友:
漏电保护开关跳的是电流限值,于空开容量无关,那个敏感那个先跳,也可能会同时跳几个

网友:
只能说明人家的总开关比你家的敏感,

网友:
这就和空开的灵敏度有关了,有一个电流值的,不同空开不一样,之前在B站看过测试

网友:
我也有一次,烧水壶漏电楼道的总电闸跳了。我现在分析,肯定是楼道有漏电,但没达到总漏报动作电流,我漏电设备一用,总漏保先到达动作电流,随后分漏报到达动作电流,一起跳闸。

网友A:
越级跳闸,一般属于配置不合理

网友B:
碰到过类似情况,店里两级空开,最后面16a的施耐德
中间是20A的正泰
物业那边是32A的正泰

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是16A的跳闸了,按理说20A的跳了,后面32A的应该没事
结果是三个全都跳了

还有时候是16A的跳闸了,20A的没事,32A的跳闸了
后来我去买了一个新的32A给物业那边换了,再后来就没事了
我的总结就是,32A的那个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级跳闸,一般属于配置不合理

对,各级空开的选用与配置是关键。

网友:
器件使用时间长,有可能老化。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类似情况,店里两级空开,最后面16a的施耐德
中间是20A的正泰
物业那边是32A的正泰

这个配置有点问题,一般上级开关至少是下级开关的2.5倍以上吧,这个16A,20A,32A的配置不太合理

网友:
漏保和空开楼主没有分清楚,你家63a的应该是空开,不带漏电保护功能,是漏电导致的漏保跳闸吧

网友:
一样遇到过,得把家里的总空开换个灵敏度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