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外壳摔裂,求修复

楼主(2023-08-03):
家用的艾美特摇头电风扇不慎从高处摔下来,当场底座饮恨西北,寻摸半天没有专门的配件卖,大神们有没有啥好办法?

网友:
底座饮恨西北
底座饮恨西北
哪里方言

网友:
索性把剩下的用脚踩烂然后一起扔进垃圾桶算了

网友:
用胶水粘起来。最好用双组分的胶水。

网友:
假货宝 油性胶 加小苏打 强度可以,媲美原装

网友:
漂亮的话3D打印或淘宝定制实木支架,糊弄的话,小区捡点木头,砂纸打磨一下,钉个架子。

网友:
合适的胶水粘起来就行,粘贴时可能要加点加强筋,外观可能不好看

网友:
工程有点大啊,咸鱼上看看有没有坏的。买个拆壳用

网友:
装扫地机器人上,没扫干净也能吹干净。

网友:
循环扇就是智商税,普通电扇不比这个强?

网友:
参照汽车保险杠的修复方法,叫塑料补焊钉,网上有卖。或者先用502粘起来再用订书钉热压最后用AB胶加固

网友:
没啥用了,零件拆下来挂咸鱼。。。

真的确定要修,其他塑料可以AB胶或者木头。。
PP塑料只能用修汽车保险杠的热熔钉。。。

网友:
这个断面感觉可以用油性胶或502粘就行了,间隙小粘的牢

网友:
粘合后,亚克力在里面衬一层,

网友:
那个电容器的电路板都摔折了,这得摔多狠 .......

网友:
再买一台一模一样的,这个做备料,以后哪坏了,拆哪换上去!

网友:
现在的塑料材质很差

网友:
要完美修复比较困难。不讲究外观可用胶水,铜铁塑料螺丝螺毋等加固后使用。

网友:
底座摔得太碎了,如果能收个坏的二手的,只要底座是好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