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避免跳闸跳到上一级开关?

楼主(2023-08-03):
我家的一个插座上插的充电器坏了,造成我家配电箱支路空开(20A)的跳了,我家配电箱总开关没跳(因为总开关是63A的),但是我家总开关上一级空开(物业配电箱里面我家的那个空开32A)为什么也跟着跳了,应该说,我家20A的支路空开跳了,物业那里的是32A的是不应该跳啊?如何避免这种跳闸跳到上一级开关的情况出现,是不是需要把我家支路空开换成更小电流的空开就可以避免?

网友:
家里的反应数度没有物业的快

网友:
把物业的换成63A就够了

网友A:
换D系列的空开,可以瞬间抗10倍以上冲击!

就是空开额定电流前面的英文是D,一般用的是C,比如C16,D16等,C16超过16A就跳,D16超过16A电流可以保持个半秒。

网友:
报32A的换成100A,这样就是100-63-20,比原来的32-63-20强,当然这只适用于短路跳,如果是漏电跳那另当别论

网友:
用漏电保护(带短路保护)的插座

网友:
十平方线的话物业那里可以换C50(D40) 入户换成C40。

入户线偏小,物业换C40 D40,入户换C32.。。

反正一直你们目前最小就是C32么。。。

网友:
前面的CD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D系列的空开,可以瞬间抗10倍以上冲击!

就是空开额定电流前面的英文是D,一般用的是C,比如C16,D16等 ...

我查了一下,C一般是家用空开,D一般是动力空开,D的空开过流跳闸比C的要大一些。我是想让物业配电箱那里的空开灵敏度比家里的低一些,这样先跳就跳家里的配电箱,不然动不动跳物业配电箱,就像昨晚半夜三更家里的和物业的两个空开都跳了,让我费了一番劲又把物业电工喊起来送的电。

网友B:
物业总开关肯定跳,安全开关,和电流大小没关系

网友C:
能否确认物业的开关是为你那个充电器跳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业总开关肯定跳,安全开关,和电流大小没关系

物业的开关和我家的开关一样,都是一个品牌的DZ47L-63/1N型号的漏保开关,无非是物业那里的电流是C32,我家支路上跳的这个是C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C一般是家用空开,D一般是动力空开,D的空开过流跳闸比C的要大一些。我是想让物业配电箱那里 ...

短路的瞬间电流早就超过了30A但不满60A,所以两个都跳了,20A的根本来不及跳,电流是瞬间的,就像手电光,100米处的人能看到你的手电光他根本来不及遮挡光线,光就照到200米外的人那里了。

最保险的就是把低压电井里的空开至少换成63A100mA的电磁漏保,或者直接换100A的100mA电磁漏保+100A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确认物业的开关是为你那个充电器跳滴

物业配电箱下面一排分开关,对应着每家每户,就是我家支路的一个空开和物业那里对应着我家的那个开关跳了。不是物业配电箱的总开关跳了。

网友D:
假设你的短路电流是40A不就刚好符合你的描述吗?
你的20跳了,物业32也跳了,你的63没跳。

网友:
你家总开关太大了。因为表下开关才是c32,进你家之后用的c63,肯定c63不跳,c32跳。想解决就把你家c63换成比c32小的。要么把表下c32换更大的。

网友:
查了一下我家的总空开是32的,你家的是63的,是不是你自己换大的了。

网友E:
谁家电路还能老跳闸,两路都跳说明都是好的,这样还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家电路还能老跳闸,两路都跳说明都是好的,这样还安全点

关键是怕半夜三更跳,就像昨晚凌晨2点多跳了,如果仅仅家里配电箱空开跳了还好说,物业那里跳了半夜三更还要喊物业的电工送电,还好我们小区物业电工比较负责任,半夜喊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你的短路电流是40A不就刚好符合你的描述吗?
你的20跳了,物业32也跳了,你的63没跳。
...

关键问题不是63的没跳,关键是20的已经跳了,物业那个32的也跳了,难道不是插座短路,插座前第一级开关20A的跳,然后切断了短路电流,然后20A空开前的总开关63A的不再跳,63A总开关前那个物业的32A开关也不再跳吗?我的意思是比如插座短路,跳插座这个支路的开关,如果这个支路开关有问题跳不了,跳家里配电箱的总开关,万一总开关跳不了,才去跳总开关前面物业那里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