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原装电动车充电器西普尔的 通上电没有反应不亮灯

楼主(2023-08-03):
通上电没有反应,不亮灯,也没有输出。插上没有任何反应。保险量了正常。怀疑哪里虚焊,也没有烧坏的地方
正面

反面

求指教

网友:
先查三百伏有没有。

网友:
啥意思?查都不懂,就别修了,买一个新吧

网友:
先查300V,再查浦电,一步步来

网友A:
没有万用表,嘿嘿

网友:
先测量下芯片的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万用表,嘿嘿

没有怎么知道,二极管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怎么知道,二极管好坏

300V测了吗?就是初级大电容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怎么知道,二极管好坏

靠猜,哈哈

网友:
不亮灯 要不线断了  要不烧了

网友:
没万用表怎么玩? 买个新的不贵

网友:
不能是指示灯坏了吧

网友:
没有万用表
插上电拔下插头,迅速用带绝缘的螺丝刀短路大电容看看冒火不(一定要用带绝缘的东西小心被电)
要是啥反应没有,就是整流桥坏,或者电线线芯断了,因为你说保险是好的。

网友:
看看,很想学习相关知识。大老们解惑,小白们练习。楼主问题解决咋样了,回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