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TP-LINK的POE分离器

楼主(2023-08-03):
以前网桥配送的,实际安装不需要,今天无事拆来分享给大家:

1:正面是DC电源口,一个是POE口,一个是网口。

2:卡扣直接上指夹,本来想无损,结果还是断了一个扣。

3:背面没有原件,就是1236网口对接,    45  和  78是电源正负极。

4:DC电源端就是一个电阻降压给LED指示灯,一个电容。

5:没有原件了,这过PCB板很厚,接口脚几年了,金黄色的。质量还可以。

6:总结:这玩具就是电源直连,加一个指示灯, 没有电路,不是真POE带协议,不带转换电路。

网友:
我觉得这个应该叫合路器而不是分离器

网友A:
非标准POE。我自己割路由器网口做了两个这东西。

网友:
这个比海康的要靠谱!至少有指示灯!海康的那个分离器简直搞笑!

网友:
就一电阻一电容一个led啊

网友:
应该买支持千兆的POE注入器,百兆而且只能成对同型号用的都这样。

网友:
不带协议,不带转换电路。

网友:
鉴定:玩具一个无功能

网友:
不用千兆,短距离,还是用非标POE可靠

网友:
也就是说如果插错口了,一定会烧设备。

网友B(2024-07-04):
有点失望,但很奇怪,能判断出是千兆口,按道理没8根线传输,也没线圈转换部分,好奇怪

网友:
这么坑  搞不好还会烧设备

网友C(2024-12-25):
引用 网友A:
非标准POE。我自己割路由器网口做了两个这东西。

帖子看通篇,感觉你这回复最有意义
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割路由器网口做了两个这东西
是如何操作?怎么个思路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帖子看通篇,感觉你这回复最有意义
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割路由器网口做了两个这东西
是如何操作?怎么个思路 ...

没找到自己做的那个,画了个示意图,将就着看吧.
LAN1 2   针脚要一 一对应,1-1  2-2  3-3  6-6

网友:
考验插线师傅的眼力,不好就烧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自己做的那个,画了个示意图,将就着看吧.
LAN1 2   针脚要一 一对应,1-1  2-2  3-3  6-6

感谢画图回复,祝你圣诞快乐,愿上帝保佑你

看出来,首先,这东西只能用在 100M 网络,就是利用了 8Pin 其中用于传输数据的针脚是 1、2、3、6 这 4 个针脚,45 78 两对闲置,索性就传电力

这玩具一样的东西真不用买,你就亲自做了一个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失望,但很奇怪,能判断出是千兆口,按道理没8根线传输,也没线圈转换部分,好奇怪 ...

楼主,哪里说支持千兆
这东西只能用在 100M 网络,就是利用了 8Pin 其中用于传输数据的针脚是 1、2、3、6 这 4 个针脚,45 78 两对闲置,索性就传电力
有玩家画图回答了,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画图回复,祝你圣诞快乐,愿上帝保佑你

看出来,首先,这东西只能用在 100M 网络,就是利用了 8Pin  ...

翻出我做的那个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画图回复,祝你圣诞快乐,愿上帝保佑你

看出来,首先,这东西只能用在 100M 网络,就是利用了 8Pin  ...

翻出我做的那个东西了

我用在百米2网桥上,买百米2时没要电源和这种连接器,便宜十几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出我做的那个东西了

我用在百米2网桥上,买百米2时没要电源和这种连接器,便宜十几元。 ...

哈哈,看到了你的作品,比楼主官方的还要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