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J1900小工控机内部

楼主(2023-08-03):
一个J1900小工控机,不知道左下角那个SATA插座是如何连接SATA硬盘?

网友:
这种接口还能叫SATA接口吗?

网友:
得用专用线~

网友A:
好像有看到还有一个坛友发这个工控的贴子
在哪里买的啊,多少小钱钱

网友B:
麻烦,先焊线,再找专用接口线

重新弄一个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看到还有一个坛友发这个工控的贴子
在哪里买的啊,多少小钱钱

隔壁矿坛100买的。请问哪里有这工控机帖子,能否给个链接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先焊线,再找专用接口线

重新弄一个也不贵

线的定义也不知道,如何焊接专用接口

网友:
应该是:1.25或1.0间距的插头,买这种带线的插头,然后焊接标准的SATA线

网友C:
两路SATA应该有八个耦合电容啊,怎么图上只有四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路SATA应该有八个耦合电容啊,怎么图上只有四个

应该在反面把

网友D:
价格多少?干嘛用呢?
不能加SATA就用硬盘盒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多少?干嘛用呢?
不能加SATA就用硬盘盒行不行呢?

100买的,原是4G内存和128G MSATA硬盘,和一个无线网卡。WIN7系统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
工业控制实在是不吃算力,哪怕是机器视觉

网友:
这工控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多少?干嘛用呢?
不能加SATA就用硬盘盒行不行呢?

这应该是学校多媒体ops接口电视里用的

网友E:
把那个白色座子拆掉,下面那几个空的是标准SATA座,从反面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那个白色座子拆掉,下面那几个空的是标准SATA座,从反面看一下吧

那个白色12针座子背面是平的。左边两个带孔的空座像是接电源的。

网友:
这中接口的sata真的有吗?

网友:
加个有线网卡。。做路由完美。

网友:
看那4个贴片电容,应该是SATA口,C431是电源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