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6p9p,5*2并管胆机

楼主(2023-08-03):
5*2三极管接法并管,屏耗功率36w*2

中间不要以为是电源,其实是个电感

6n7p共阴级前级

6p9p是铁壳版的,已经去掉铁壳,还是很漂亮

三个空位是给6z4用的,并管延时供电的,压降有点大去掉了

网友A:
灯丝电流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电流够呛

灯丝用的开关电源,电流有点大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这玩意耗电不?

网友C:
漂亮,就是有点热哈哈

楼主做的胆机成品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就是有点热哈哈

楼主做的胆机成品买吗

自己做着玩的

网友C:
做了有十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了有十台了吧

没数反正各种管子都做了个遍

网友:
这个做的啥,电路图上个瞧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数反正各种管子都做了个遍

楼主土豪

胆机灯泡可不便宜

网友:
看起来不错,没有玩过,羡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土豪

胆机灯泡可不便宜

有便宜有贵的,比如7092电子管就贵点2500一个,6p9p就便宜6块一个,牛都比管子贵,300b也不便宜1k多一个,kt88,500多好像是

网友D:
用不锈钢板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这玩意耗电不?

哈哈,必须耗电啊,灯丝就接近1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锈钢板好看点

这管子便宜不配用铝合金也比配用不锈钢,哈哈哈

网友:
显得机箱好大

网友:
表头颜色暖暖的,挺好看的。

网友:
木板时间长了容易变形、开裂,至少弄个铁壳,散热、屏蔽都比木板好!

网友:
做多几台出售

网友:
外壳应该用金属的,变压器加上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