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2015年的WR866N路由器V4.0版本拆机

楼主(2023-08-03):
2015年7月在本地电脑的以90元的价格拿下此路由器,一直稳定使用,但最近两年出现了看视频时封面加载不出来,看抖音视频加载慢点现象,前几个月升级了宽带还是一样,这路由器老啦!到今年八月换了个rax3000q,所以决定拆机看看

楼主:
卡扣全断了

楼主:
拆开的主板图

楼主:
cpu,ram和rom

楼主:
主板后面有个散热片,上面涂的白色硅脂早就干了,撬开一点往里面喷点酒精一下子就给融开了

楼主:
电源输入的管理芯片3502em

楼主:
散热片涂点硅脂

楼主:
原装的电源适配器,9v 0.6a

楼主:
装好,留着备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cpu,ram和rom

ram是zentel的16m ddr, rom容量为2m

网友:
TP的能力还是蛮强的,还有1+8的货~

网友:
改个4/32,然后刷个第三方固件说不定还能坚挺一下...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2#pid13415716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另外你加载网页慢,可能是电容老化了,换一个新的电容说不定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换电容,芯片上加个散热片,备用还是不错的。改4+32或者8+64刷第三方固件,效果是好,但没折腾的必要了,毕竟这货老旧该退休了。

网友:
路由器的固件应该都是基于开源固件改一改然后使用的,家用路由器不需要实现太多功能,早就不使用nas了,因为不好用

网友:
该换还得换,拆解看看不错!2016-01-15买的同款TP-LINK TL-WR886N,使用了3年,2019-09-09升级为TP-LINK1900M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2台使用至今。

网友:
3*3的一般设备都是2*2的吧也就300Mb

网友:
不支持ipv6看在线视频就慢,得换新路由器了,tplink得打开ipv6桥模式才能正常用宽带上的ipv6

网友:
  电源换成 12V   ……

网友:
我家网络原来也挺好使,后来出现慢的问题,更换成新路由器后,用2.4G的还是不行,用5G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