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六)刹车·平叉·电机·控制器·灯光改造大杂烩

楼主(2023-08-03):
这个系列好久没更新了,,整理NAS的文件发现这些照片,大概整理一下发个贴

这次更新一堆项目:
1.后刹车升级油压碟刹
2.升级全顺3000W电机
3.更换远驱260控制器
4.更换JCGK铝合金平叉

5.光底盘灯

因为时间跨度很长,图片素材不完整,所以就大概描述一下过程和避坑点,大家有疑惑的可以跟帖提出。

油压碟刹

原装的刹车是鼓刹,下雨后刹车时总是有声音,而且刹车力度很一般。

鼓刹改碟刹需要用到转接码
避坑点1:转接码螺丝一定要用螺丝胶紧固,避免骑行中松动刮擦y码

原装平叉安装Y码需要打磨平叉

安装上泵需要拆开车头显示屏,这两个螺丝藏得很深

关于注油,可以在下泵用注射器加油

刹车油对油漆的腐蚀性很强,加完刹车油要及时清理

避坑点2:刹车配的弹簧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弹力不足,骑行中出现哒哒哒响,更换改良款弹簧即可

全顺3000W电机

更换这个电机是因为需要安装宽胎,原车电机安装不了宽胎

重型手推车

电机分16轴和18轴,原车电机是12寸16轴的

远驱260

这个控制器安装孔位和原车控制器的匹配不上,扎带固定
满电状态下平地62KM/H,下坡可达75KM/H,没有加固车架,升级避震器的话最好别开太快,出现死亡摇摆就完蛋了

以下是控制器参数

JCGK平叉

改装电机的同时更换的,18轴电机没办法安装在原装平叉上

组装完的平叉5.25KG重
特别厚实

安装平叉必须要用到套筒,需提前备好

避坑点3:这根螺丝杆是原装平叉的,无法适配JGCK平叉,需要自行购买规格为M10*190的

自己安装,难度不大

现在有一个问题,改完平叉后低速轻刹车会共振,暂时还解决不了

蓝光底盘灯

防水灯条

降压模块

灯带有背胶的

扎带加固一下

12v电池测试灯光,通过降压模块微调亮度

从大灯取电,随大灯开启,用降压模块降低亮度
太亮就不好看了

固定好模块

最后是拆除烧糊的保险丝

原车的保险丝是40A的,电池有保护板,可以直接拆除车辆的保险丝,如果对安全性有高要求的话可以考虑安装直流空开。
长期38A电流,保险就烧糊了。。。。

拆了,用一段4平方线接好。

预告:下次折腾可能是升级60V电池,改装大线。如果预算够的话顺便搞搞避震器。

END

楼主:
【闲鱼】https://m.tb.cn/h.5Xau6A2?tk=wavadvimgb0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小牛控制器US U+b UQI U1d MQIs M2 M2】」

【闲鱼】https://m.tb.cn/h.5chi1UF?tk=S44mdviORS1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小牛M2原装12寸600W电机 送原装平叉和轮胎】」
这些是升级换下来的配件,坛友享优惠价

网友A:
降压模块都装了,加个汽车喇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模块都装了,加个汽车喇叭吧

那个是底盘灯专用的降压模块 。。。用于调光的。
汽车蜗牛喇叭早就装了,专治违规变道和闯红灯

网友:
我觉得小电驴开慢点安全,30-40km/h就够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车

网友:
有点复杂呀

楼主:
确实很复杂,跨越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有一些细节可能都忘了
今天整理nas的文件发现了这些照片,全部混一起发就显得很杂

网友B:
62/75不算快呀,我的1500W全顺,40A控制器,极速平路69或70,GPS实测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62/75不算快呀,我的1500W全顺,40A控制器,极速平路69或70,GPS实测速度

因为是48v平台,暂时没改60v电池
满电54v,38a电流,也才2052W的功率,电机性能发挥不了

网友:
地盘灯光醒目,能提高安全性

网友:
这可是个大工程

网友:
大工程。跑得快,还得能剎住,该亮的会亮,该响的会响。各种因素都得考虑好,安全第一

网友C:
不错啊,就是工程大了点啊,一般人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就是工程大了点啊,一般人搞不了

车店给钱还不想搞呢,自己搞的

网友:
你这电鸡在广州骑会被没收的

网友:
除了车标其它都改完了吧

网友(2023-09-15):
都快成炮弹了。慢点开,平安是福。

网友(2024-01-24):
慢点开,平安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