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万用表怎么判断数码管共阴极还是共阳极

楼主(2023-08-03):
万年历的数码管缺划了,手头只有数字万用表,请教怎么判断数码管共阴极还是共阳极?

网友:
数码管本质是led

先测出一个的正负极,然后,其他每个笔画都负极相通就是共阴极,每个笔画正极相通就是共阳极,

网友:
前几天才有人科普,二极管档黑红表笔量左上或右下的共用脚位

网友:
淘宝搜数码管,物品说明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5722-1-1.html

感谢感谢

网友:
先测出一个的正负极,然后,其他每个笔画都负极相通就是共阴极,每个笔画正极相通就是共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