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滴铁穿!终于知道为什么厨卫吊顶用铝扣板了

楼主(2023-08-03):
因为一旦楼上下水管漏,铝扣板最容易打开维修和更换

最近卫生间总有奇怪的酸味,小飞虫也特别多

直到昨天发现吊顶破个洞

正上方是楼上花洒下水管,就请楼上找来物业检查,

把铝扣板取下来,背面锈蚀得更严重

但下水管外面没看到水滴,
让楼上往地漏浇水,也没看到明显漏水
怀疑是慢漏/渗,或者放水没做号

我当时买的加厚铝扣板,也拿磁铁试过板子没磁性,

物业给的方案是:取掉扣板,观察几天

我认为水对铝扣板没有这么大的腐蚀性
怀疑楼上用了疏通剂,遇水造气时压力大,从缝隙喷出来
然后又酸性或碱性,把扣板蚀穿
家里没有PH试制测,只能观察几天了

半年前楼上漏水,把门外的墙面浸了,当时没去找
这下可能是后遗症,以后见到问题得立马找上去解决

网友:
楼上防水没做好。

网友:
慢性渗漏应该可以看到水滴,象溶洞的滴水,然后下面形成钟乳石。

网友:
漏了那么大个洞,肯定不是突然就这样的,难道楼主平时都没注意到吗

网友:
水肯定不会腐蚀铝扣板,我楼上也漏过水对铝扣板没影响,多半如你所说用了疏通剂

网友:
铝扣板能被腐蚀烂掉,应该是楼上用了疏通剂一类的东西。

网友:
普通的下水不容易腐蚀铝板

网友:
铝制产品也腐蚀了,还有什么耐腐蚀

网友:
确实有可能用了疏通剂,落水管没压力有点小漏有时会被污垢堵上,这种情况塑料管比较多见,用疏通剂时把污垢都溶了所以漏了,一段时间后又被污垢堵上了

网友:
防水没做好,妥妥的...

网友:
铝扣板好,,后期维护方便多了,,

网友:
感觉厨房、卫生间这些地方没什么必要一定要吊顶,有什么渗水、裂缝可以及时发现!

网友:
不用上面全是水管怎么破

网友:
不怕水是最大的原因

网友A:
楼上防水没做好,腐蚀成这样时间应该不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防水没做好,腐蚀成这样时间应该不短了

这铝扣板吊顶是20个月前安装的,也就是说腐蚀时间不会超过20个月

网友:
这肯定是楼上防水有问题,平时应该有滴水的声音啊,没听到过?

网友:
这种比较麻烦啊,知道是楼上的问题,而且楼上比较配合就是好的

网友:
有腐蚀液体在上面了,这个铝合金的表面有漆涂层楼主分析基本认同,去找楼上好好沟通吧油盐不进的就去起诉他赔钱

网友:
不像水,水不会腐蚀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