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在线测量ZT702S与UT136B+对比

楼主(2023-08-03):
今天在线测量电阻,发现702能准确识别阻值,基本上每个都能,136和S470 就差强人意,270KΩ的电阻识别成120多K,拆下电阻识别正常

网友:
激励电压的问题

网友A:
什么叫竟然??? 能说出这个词,很说明问题了!

网友B:
702S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竟然??? 能说出这个词,很说明问题了!

顺手打出来了,不是黑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2S速度怎么样

没136B+快,比890C快点

网友C:
702S测量速度很慢,特别是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竟然??? 能说出这个词,很说明问题了!

不会修啥时候测评这个众仪702S

网友D:
702s 万用表部分还是挺出众的,

我发现短板是频响到不了10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2S测量速度很慢,特别是测电容

凑合能用,比我的UT202+快点,没法跟136B+比,感觉136B+好像超频了一样搭上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2s 万用表部分还是挺出众的,

我发现短板是频响到不了1000Hz

这个我就不懂了慢慢学习中,在线测量准确是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2s 万用表部分还是挺出众的,

我发现短板是频响到不了1000Hz

应该是我的结论有误,而是mV uA 的AC数值小于一定数值就不准确了。

网友(2023-09-03):
ZT702S 万用表芯片 DM1109EN 挺特别的,测电阻,开路电压挺高,但是接到电阻上压降特别小,几十毫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