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易事特WYK305可调电源 拆解 质量不错 ……

楼主(2023-08-03):
   图片传了一圈模糊了  凑合看看吧

   闲着弄个玩玩   从春天逛到现在  一直没有顺眼的 ,问一个修理电源的 说数字的方便 看了看数字的 太简陋 调节万一坏了难弄 后来看见网上这个 搜半天没有看见易事特可调电源拆机图  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在 ?想来半天  觉得应该可以   220大洋到手 , 到手一拆 果然顺眼 ,温控风扇 声音太大 上了两滴航空全合成机油 鬼子的石墨黄油 声音小一些  以后再拆的话直接换了 ……

   拆开发现输出主线火线压在壳子下面  线都编了  ……

  一直不明白 那些破货 还死要价 ,特别是明伟改装那种 那货还不飘死  ,易事特这个 5V 3A  放电 就热乎乎的   ……

网友:
220不便宜,我还是选择20的明纬改装,穷。。。

网友:
好是好,可是还是觉得普通维修就买100多的数字可调就行了,线性的。。。不论全新还是二手,都有点贵了

网友:
用到就值了

网友:
用料挺足的,做工不错

网友:
一直以为易事特只生产UPS,没想到还有可调电源。

网友:
线性电源好用,要是做实验还是线性好

网友:
线型电源100元一台能买到的

网友:
这个可调电源可够复杂的了,线性电源纹波比较低。

网友:
品相不错,也够用了,

网友:
做工不错,挺规整的

网友:
做工很不粗

网友:
生产力工具当然要用好的,一般爱好者小玩玩,20块的超级电源改改也就凑合了

网友:
这可调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线性可调电源适应大部分需求,弄一台满意的值得。

网友:
这价格不便宜

网友:
30V 5A   不错了  修啥都够了

网友:
做工不错,性价比一般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