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使用中的米家充气宝1S突然无法启动,接充电线充电灯不亮

楼主(2023-08-03):
车友的1S充气宝给车充完气后,在车上充电没有亮白灯,拨出气管显示屏也不亮,开始以为是电池用光保护了,送来给我帮他看看是什么问题!
拆开测量主板的VCC有3.32v,SDA电压0.5左右跳动,SCK电压0v,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拆开主板测电池各脚输出有8.23V电压,说明电池组没有问题。
刚好上次那个坏气压感应器的充气宝还在我这里,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没有修好!这样就可以对比一下电压了!
对比测量电压结果如下,
坏主板的接电池测量VCC有3.32V,SCK电压为0v
好的主板有3.32V,SCK电压为3.32v。
单独分别给主板接上充电线,
坏的主板充电白灯不亮,主板充电输入有5v的充电电压,主板VCC有3.32V,SCK依旧电压为0,但给电池充电的输出脚BAT有8.2v电压,NTC有3.16v电压。
好的主板充电白灯亮,主板充电输入有5v的充电电压,主板VCC有3.32V,SCK电压3.32v,给电池充电的输出脚BAT只有0.5v电压,NTC有3.16v电压。
这一对比就知道问题出在SCK没有电压输出3.32V,而且充电脚出现了8.2v的充电电压,SCK是直接由主控IC23脚输出。在线测量三极管和电容没有发现大的差异。
主控IC型号是:SMS8S6990 222801J 。电源充电IC是:BQ21156。
现在问题来了,到底是主控IC出问题还是充电IC有问题,有没有坛友修过这个故障,有的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家的智能晾衣杆坏了,没法控制,查了下都是通病,哎

网友B:
这泵也是不能连续充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智能晾衣杆坏了,没法控制,查了下都是通病,哎

也是米家生态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泵也是不能连续充气吧

不可能连续工作的。

楼主:
没有大神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米家生态连的吗?

是的,刚过保质保

网友C:
我有一个70迈青春版的打气泵之前好好用的,然后最近拿出来插电不亮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刚过保质保

一过保就坏,计算精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70迈青春版的打气泵之前好好用的,然后最近拿出来插电不亮屏了,,,, ...

是不是烧保险管了,在插点烟器的插头有一个保险管的!

网友D:
我之前在途虎APP抢购的数显自停版本的定制12v插电充气泵,尤利特代工的,有次直接泡水了,全部拆开晾干装上一样用,当时显示屏液晶玻璃都是水,没想到晒干组装上还能用

网友E:
插电的耐用点吧

网友F:
把两个都对换试下嘛,拆个芯片又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在途虎APP抢购的数显自停版本的定制12v插电充气泵,尤利特代工的,有次直接泡水了,全部拆开晾干装上 ...

幸运吖!泡水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电的耐用点吧

插电耐用,就是有条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两个都对换试下嘛,拆个芯片又不麻烦

我也想互调IC试试,但我没有吹焊机,只有普通电烙铁!

网友G(2023-10-15):
拆东墙补西墙,最终修好一个,然后剩下一个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东墙补西墙,最终修好一个,然后剩下一个坏的

对对!~

网友(2024-05-17):
问下楼主后来修好了吗?我的也黑屏了,跟你的故障一样一样的

网友(2024-09-04):
经测试换了全新cms8s6990单片机  拔了气管灯亮,屏幕不显示,能正常充电了  单片机应该里面有程序,再换拆下来芯片还是不开机不充电,确认应该就是单片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