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INISO CM614G 鼠标拆解

楼主(2023-08-03):
    老鼠标的按键终于不行了,这几天不是没反应就是连击,太影响心情了。晚上到万达乘凉,逛到MINISO,刚好有大鼠标卖,就买了一个。回家连到电脑,左右键太肉,侧键也没有反应,DPI的切换键也不知所谓,好在滚轮还行,凑合用了。话不多说,上图共享。

包装和商标

就这么多
电路板正面

正面细节,左右键是方形的,击发时声音很小,力道也小,滚轮下的微动还有侧键的两个都是杂牌的,搞笑的是侧面有欧姆龙微动的标识,不过不是后印而是生产时就有,看来欧姆龙是彻底烂大街了,图片一会在放侧键照片时在展示吧。那个三针插座旁边的方形按键就是DPI切换键。光学引擎是MX8650A

电路板的背面,芯片的型号是YC1011-T,查资料是一颗国产2.4G无线鼠标控制芯片,由于资料介绍不太详细,也不知道侧面按键怎么才能有反应,唉,技术人员该有的专业和责任心呢!

滚轮中建和侧键的细节,牌子不一样,但侧面的标识是一样的,真不知该说商家什么了,拆解鼠标的人都是小白吗?

网友A:
滚轮那个微动太糊弄了吧

网友B:
这是抄袭宜丽客ELECOM MX-G的经典模具。宜丽客这个鼠标是有日本医科大学背书证明有缓解鼠标手的作用,在欧美日卖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那个微动太糊弄了吧

还有两个侧键,都这样,好多图传不上去,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抄袭宜丽客ELECOM MX-G的经典模具。宜丽客这个鼠标是有日本医科大学背书证明有缓解鼠标手的作用,在欧 ...

这个握着确实挺舒服的

网友:
这种握着比较舒服

网友:
这鼠标看着有些山寨

网友:
我感觉罗技比较好。

网友:
鼠标大了,定位准,灵活才行。否则人体工程学反而成了缺点

网友:
9.9的价格,可以啊

网友:
里面好简洁,第一次了解鼠标芯片

网友:
活动不到60,平时75就能买到罗技M325了,耐用省电,功能全面。

好一点的可以上M546,家用也可一步到位M705,再高的话也没必要了。

重点就是省电,稳定,功能够用。

网友:
便宜做工一般,估计微动寿命要短,实际上鼠标最容易出毛病的就是微动,拆开清洗一下就好,会动焊接设备的就换一个,这样最经济

网友:
握感应该还行

网友:
这就是9块9的水平,也就能应急用一用。。。

网友:
这做工是真简洁,只能说能用。

网友:
静音微动,一股按屎感

网友:
我现在用的也是人体工力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