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玩具水枪水泵外壳裂纹的修复

楼主(2023-08-03):
维修这把电动玩具水枪经历一波三折,本来已经修好了吸水动力部分,突然发现水泵的外壳竟然是裂的,询问客户说原来就是裂的漏水,这个问题客户提前并没有给我说。看裂的茬口确实不是新的,把我吓得还以为我把这泵的外壳不小心搞裂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水枪上所有的故障我都要给客户排除掉。想用一个相似的外壳代换也不能代换,想买一个新的外壳真的找不到卖的,无奈只能用胶水粘了。首先用502胶水固定裂纹,然后在裂纹外侧用哥俩好胶水加固,最后用704胶水把外壳所有的缝隙涂一遍防止漏水,基本就只能这样的,虽然外观不好看,但是功能实现了!

网友A:
这个修好了吗?是哪里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027-1-1.html

网友B:
用烙铁加几根筋增加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烙铁加几根筋增加强度

外壳是尼龙的,很薄,用电烙铁烫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好了吗?是哪里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027-1-1.html

我是菜鸟才发帖求助大家的,我研究了很久找不到答案

网友:
502不耐水,用哥俩好加固是必须的,但厚度有限的话还是不够结实,我修补要受力的塑料件都会用胶水贴一块布再在外面糊一层胶水,有条件的话贴一层玻璃布碳纤维布或铁丝网更好

网友:
水泵高频振动,对胶水要求挺高,用软胶会耐用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才发帖求助大家的,我研究了很久找不到答案

不是有人告诉你了让查电磁阀MOS的驱动信号了吗,MOS控制电磁阀,首先测MOS的供电和驱动信号有没有问题呗,没问题那可能是电磁阀本身有问题,有问题那就顺着线路往前查,具体线路只有你自己看板子跑线路才知道,外人光凭图片不好判断的

网友:
MOS控制电磁阀

网友:
这种位置感觉只能粘,没其他方法

网友:
铸工胶  比哥俩好硬度大 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