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海康威视网桥丝印CDFAR电源芯片求助!

楼主(2023-08-03):
一个海康威视的网桥,应该是被水泡过!

检查发现这个6脚电源芯片坏了,有一个引脚腐蚀断掉了,然后刮骨大法尝试后还是不行!

丝印在刮骨之前看到的是CDFAR

CPU,RTL8196

wifi

内存

8M的存储器,固件下载: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413-1-1.html

有谁知道这个6脚的电源芯片丝印CDFAR是型号??  想买回来试试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等大神吧,群里有知道的

网友:
1,如果刮开也不行,可能其它芯片也有损坏;
2,这个类型的DC-DC芯片,好多是通用的,你找个电路引脚相同的,基本能用;
3,反查法,看看这路电压供电给那个IC,查IC规格书看供电电压是多少,用第三方DC-DC模块改一下,一般常用电压就5V,3.3,1.8,1.5,1.05。

网友:
第三方DC-DC模块改一下

网友:
六脚 BUCK 降压芯片通用的
RY8121引脚对上

泡水没啥大用了

网友:
可能后面也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有可能是DC-DC

网友:
海康黑白2.4电梯网桥吧,全螃蟹,之前拆过。没留图

网友:
用第三方DC-DC模块

网友:
看了一下,嘉立创的这几个可能都差不多,根据现有的分压和输出部分可能得电压,推出FB,再结合输出电压和功率电感,对照规格书选改动最小的芯片,这几个管脚都是兼容你这个板子的
去嘉立创商场,搜DCDC,封装SOT23-6,还有是同步降压,因为你的板子上没看到二极管,推测是同步整流的

网友:
跑过水,这里那里的问题

网友(2024-09-11):
白花钱了,主控不一样。。。我的是QCA9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