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坏掉的TF读卡器

楼主(2023-08-03):
拆一个坏掉的TF读卡器,比较小,平时用的时候比较烫手,可能要坏了,今天终于坏了,用了8年,不错了,买的时候是写金士顿的牌子,拆开看看

网友:
迷你的读卡器。。。。。

网友:
也有一个,我的估计不是正品。

网友:
只用过金士顿的U盘,没用过它的读卡器。

网友:
牛屎芯片,好怀念我之前硬封的读卡器,可惜出差弄丢了,唉…

网友:
能不用迷你的就不用迷你的散热不良出问题迟早的

网友:
5v供电那里割开 串入两个二极管 降低供电电压 用起来就基本不坏了 也可以做个USB降压线。

网友:
读卡器我很少用

网友:
牛屎的热死的,现在网上能买到便宜的usb2.0还是用硬封芯片的只有川宇的那款,之前用小红包买了好几个,均价2-3元

网友:
有个类似的读卡器用了好几年了,没拆过,估计也是牛屎块的。

网友:
我买了一个山寨的,买来就是坏了,垃圾。

网友:
拆一个坏掉的TF读卡

网友:
这种读卡器似乎一般,很快就出问题

网友:
大大的牛屎

网友:
小读卡器一般都是牛屎芯片

网友:
这读卡器个头够迷你的。

网友:
很容易坏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