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导轨开关电源试试低压启动咋样

楼主(2023-08-03):
轨道开关电源到货快一个月了  今天突发奇想  试试电车48V能不能启动起来  接上电源开始没反应  过了有十秒差不多指示灯着了  手头没有合适的负载 没法试电流  谁手头有的测试一下 回个信  赖不好还是个隔离电源 搁车上充个手机别的安全些  为了不违规拆开看看

网友:
很好的, 支持鼓励

网友A:
电鸡好像有充电转换模块,直接就转换手机充电的。不过低压启动能带负载的话在车上装灯带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网友B:
这么低能启动,加负载发热厉害吗?

网友:
好东西,上次有人已经拆过了。

网友C:
低六倍电压要达到同等功率电流就大了,一般开关电源设计最低电压是90多V,这么低自带原件的余量肯定不够吧,效率低下发热大了去了是肯定的

网友:
还能这么玩?

网友:
这电源在车上用个头有些大。

网友D:
很多220转5伏电源适配器,测试过是支持30多伏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鸡好像有充电转换模块,直接就转换手机充电的。不过低压启动能带负载的话在车上装灯带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

模块不是隔离电源 一旦击穿  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220转5伏电源适配器,测试过是支持30多伏工作的。

是的  我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能启动,加负载发热厉害吗?

期待大家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六倍电压要达到同等功率电流就大了,一般开关电源设计最低电压是90多V,这么低自带原件的余量肯定不够吧 ...

改个T12搁哪都能用 方便一些

网友:
只是能启动,带载看看怎么样?

网友:
输入端接48v电压?

网友:
想起家里的大头老电视,有一次市电出现问题只有不到60V,电视打开能亮但搜不到台(当时还有模拟信号),也没有声音,而且画面缩的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