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保险丝拆解

楼主(2023-08-03):
福禄克保险丝印象中很久以前发过拆解帖子!

福禄克在售万用表大多数使用了BUSSMANN巴斯曼保险丝,少量使用了西霸和力特保险丝。
而且我们最常见的这种双色条的,公认是福禄克专用的!棕色单色条的也不少,更早期一点蓝色和绿色单色的更多一些!
以现在最常见的双色条的为例,代理商的解释是:型号里不带B的是福禄克专用,带B的是通用型!(优利德用的也是不带B的,所以,不带B也不是只有福禄克能用),代理商说,带不带B,东西是一样的!带B的11A的侧面没钢印!(其实我发现不代B的11A个别也有侧面没钢印的)
440的保险丝不管带不带B,两端顶部都有A字钢印,侧面也有钢印。
关于金属帽的压痕,很多人还以此作为所谓真假的判断依据,实际上原装的压痕也是各种样子的都有,千奇百怪!这些保险丝从金属帽,从贴纸上去辨别,几乎不太可能,因为原装的也不是都一样的!
拆解可以看到,440的内部有个骨架,保险丝固定在骨架上(照片看不到保险丝了,暴力拆解弄没了,也可能是烧掉了,记得以前的帖子发过能看到保险丝的照片)
11A内部是金属片状保险丝!
从拆解我们不难发现,内部结构还是挺特别的。假货会做成这样?而且这种外壳目前我见过的只有巴斯曼和力特在使用,我还没见过其他牌子用这种材质!
从淘宝也买过十几个福禄克保险丝了,价格都是十几块钱,目前没发现有我能辨别出来的假货!以我的观点,你十有八九可能买不到以假乱真的假货!(那种假的不能再假的就不算了)
所以说,你会认为相比旗舰店四五十元一个,十几块钱就是假货?
我收购高仿福禄克保险丝,一年多了,至今都没收到过!
另外,也不要迷信二手表的拆机保险丝,鬼知道他有没有自己换过保险丝。。。。

网友:
这个牌子,我见过一个段子,拼音+英文读法
不是人

网友:
多谢大佬分享,我有次拆了87V,装错了

网友:
11A 顶端或底端带不带 A 字的钢印与版本及年期有关,旧版的带A,新版的不带的。

网友:
而贴纸也有分别的,包括纸质、印刷及颜色等,亦有只出售贴纸的。

网友:
一直没注意,管体竟然是玻璃纤维的

网友A:
这个快断就是贵在壳子上了,那玩意儿量产太慢,可特殊的地方又需要这种烧不着炸不烂的壳子,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判断真假就一个,只要壳子没错就没错,这种壳子就算仿的也不太便宜,工艺决定了的。

网友:
没注意看,拆了一个是不是几十元没了

网友:
买便宜的就可以,超过16块的是交智商税!

网友B:
FLUKE 440mA熔断器原装与高仿对比:

这种是FLUKE表内折出来的:

这种是“新买的”拆开后的样子:

网友:
  雾里看花。

网友:
440mA 的若未熔断或不是大电流熔断,便能看到内里的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快断就是贵在壳子上了,那玩意儿量产太慢,可特殊的地方又需要这种烧不着炸不烂的壳子,别的没有什么特 ...

就是三聚氰胺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UKE 440mA熔断器原装与高仿对比:

怎么看是否原装,也有可能是批次不同工艺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UKE 440mA熔断器原装与高仿对比:

新的字体确实像假货,高仿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个是上次我在淘宝买的对管 32块,不知是不是原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UKE 440mA熔断器原装与高仿对比:

你还相信有所谓高仿? 我敢说没有,因为没人做,十有八九一般的作坊也没这实力,是做不出来的!所有所谓的真假辨别,其实都很牵强!

网友:
不会修大神有没有研究过 DT4282 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