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请大神 鉴别 Intel S3510 800G 固态

楼主(2023-08-03):
深圳华强货,拆机能有这么新么,一头雾水,重量68g,查资料是88g,是不是成批清零翻新的?

拆开

测试
E2E3E4 项        有说 尾数FFFF 清零盘,

老WIN7

新装WIN10 测试

网友:
3510 800G 应该不超过150大洋吧

网友:
无尘恒温恒湿,又没人插拔,用几年这成色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
看着确实很新啊,不过真假我是看不出来,价格美丽用着舒服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企业级盘,一般外观都比较新。
200以内可以拿下

网友:
老货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企业盘大多数都很干净,毕竟是无尘环境,金手指只插拔一次,没什么痕迹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闲鱼这种200左右,主要这东西多任务不占资源,拷盘时可以干别的活

网友:
这没啥奇怪的。那种小型金手指镀金机弄出来跟新的一样。镀的合金。配合一个镀金笔才几百块钱。不过这种挂机房的盘十年那也跟新的一样,都不需要翻新

网友:
速度还能接受,价钱能接受的话,做系统盘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又不是家用环境  无尘环境  装上去就用到退休  为啥你觉得不新

网友:
看起来还是挺好的

网友:
一个3510,目的是买来装老笔记本,后来据说笔记本供电有可能不足,不适合,现在吃灰中

网友:
无尘机房拆出来的话这个橙色也正常

网友:
真假看不出,不过挺漂亮

网友:
intel 3510看起来成色不错,还是MLC镁光NW686颗粒,这种肯定翻新的,特别是零售的intel ssd,

网友A:
intel固态用镁光颗粒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固态用镁光颗粒正常吗?

很正常 当时IM是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固态用镁光颗粒正常吗?

S3510 就是用镁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