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坚决不画板,用库存备货做一个温度气压表

楼主(2023-08-03):
现在天气这么热,在家空调吹着不能白吹,总得干点啥。

翻一下备件柜子,找到一些小东西

闲鱼上买的小液晶屏,无背光

库存的STC12C5608AD芯片

再找一个电池

东西配齐, 一个屏,一个电池,STC芯片, BMP180气压模块
查了下资料,STC12C5608AD这个芯片工作电压是5V的,低于4V就不行了,所以得找个5V升压的小模块

还是闲鱼上买的小盒子,透明盒子,便宜好用,屏幕直接放里面,都不用开孔

一顿输出之后,装好了,刚刚好装满小盒子。
显示屏和模块的线都用漆包线,4P插头留头用来下载程序。

程序简单,只有温度和气压,最下面一行是睡眠唤醒计数器
这芯片不支持内部唤醒,只能用外部IO中断唤醒,根据资料上的电路做了定时唤醒电路。

气压模块放在外面,放里面空气不流通,温度偏高

电池端接了一个1欧的电阻,用来测量待机电流
实测待机电流从0.3MA--0.9MA慢慢增大,唤醒时间5MS,唤醒后读取温度气压,刷新显示屏,然后再次睡眠,大约每5分钟唤醒一次。
芯片ROM只有8K,12X24的字库相当占地方,想增加一些功能都不行,后期打算增加一个24C02存字库,才能增加其他功能。
打算增加的功能有以下几个:
1. 增加24C02芯片,把每次测试的温度记录下来。
2. 增加无线串口模块,每隔一定时间把记录下来的温度数据发送出去。
3. 做一个接收器,把接收到的温度数据用曲线图的形式显示在屏幕上。

这么一看,事儿还挺多,慢慢来吧~~~~

~~~~谢谢观看~~~~~

网友:
备件真多呀

网友:
似曾见过的屏和电池。。。貌似老王家的。

网友A:
无线是不是直接用ESP8266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是不是直接用ESP8266更方便?

有啥用啥,串口模块我有,8266没有~~~~

网友:
可以说有点丑吗

网友:
屏太小 近点看还好,远一点 根本看不清

网友:
屏有点小,换个大屏。

网友:
这是要组装家庭气象站的节奏啊。。。再翻翻箱底 说不定找出存折或银行卡。。。。。。

网友:
库存货不少啊。

网友:
玩的6啊666

网友:
为啥不画板

楼主你这都是模块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B:
牛的,其实打个版不错

网友:
会单片机的都是牛人

网友:
厉害!驾轻就熟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的,其实打个版不错

就是要想方设法把柜子里的备货用掉,不能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