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景泰(Opulenke)902+ 二合一焊台手柄针脚判别

楼主(2023-08-03):
        20几年前,在广州黄沙 文化公园墙边的电子城负一楼买的,用了一两次,热风机就不出风了,又要拿回去免费修。幸好后来就没坏过。
        最主要用焊枪,换过几次焊芯,都用得不太顺手,主要是调到最高温,焊头都不够热。干脆拆开机箱看看,发现机箱上 焊台公座 ,左侧 两组接线柱上的黄线 分别 与 主板上附近一个 BT139 可控硅的两只引脚 阻值很小,因此推断左侧 应该是接 阻值 比较小(2~4欧)的发热端。右侧是 阻值相对大一点(10几欧)的测温端
            网上 搜了个线路图,证明了我的判断。完整版请看这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364-1-1.html
          而现在卖的 手柄 ,接线刚好相反。所以大家要注意。

楼主:
        机内 其他部分,主板 用了两个324,一个 555。热风枪 用完后,不要马上断交流电,内部风机会继续 吹风,直至 温度 降至72度以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判别后好了没没说。
万用表要换 电池了,老830表应该是原装的。

网友:
想当年很高级的设备,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别后好了没没说。
万用表要换 电池了,老830表应该是原装的。

所以买市面的936手柄,经常用不了多久 就烧了。慢慢搞吧。
          老表,买20多年了,速度慢 凑合用。最主要 显示屏 的底膜没氧化、发黑。

网友B:
楼主的表有一定年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表有一定年景了!

比它年轻的,屏都黑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