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终于调通了fryefryefrye同学的IoT系统 发帖庆祝!致谢xljxlj同学

楼主(2023-08-03):
买的器件很多都没还学起来  都在各个犄角旮旯里闲置   几个8266就是其中之一

最近终于有点时间了  IoT方面一直未有接触学习也很有兴趣  于是就先从8266开始
由于众所周知的墙的原因   一开始连驱动库安装都不顺利,
幸好得到xljxlj坛友的及时帮助  学习终于可以开始了

fryefryefrye坛友的智能家居系统   算是点亮了

一个ESP01S可能被我玩坏了
今天下单又去买了些模块

网友:
好的,这就把ESP8266加购物车,以后有红包了就撸来备用。另外请教一下ESP8266有好多不同后缀的型号,应该撸哪个型号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026391738

上面URL显示的是X宝上的ESP12
请仔细看商品图片,这种规格的8266 又称之为:模组

这种规格方便和其它电路板拼接 ,当然也有配套的底板  焊好以后就是一般称为模块的样子
具体怎么选  看你自己的情况,适合自己的  才不会多绕弯路浪费时间
简而言之:什么样的8266拿到手 你可以很快用起来

比如D1 mini 最方便学习,
ESP01小巧,既方便实验也可以免焊组建终端
如果你的成果可以打板量产(比如薅某创的。。)那么上面那种模组会是最佳选择

茶也才接触学习  谨供参考

网友:
挺好的,自己建服务器

网友B:
ESP01可用IO太少了,而且想省电想用deepsleep还要专门处理一下。

网友:
不错,有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01可用IO太少了,而且想省电想用deepsleep还要专门处理一下。

是的, 它的角色就是丫头的命

网友:
esp01s 定位就是个 UART 转 WIFI 的单元,捎带着给你能用一两个 IO;

esp12f 就是稍微标准一点的 WIFI 单片机板,IO 啥的都多一些。

在标准布局的 Arduino 里边,Wemos / D1 基本是清一色的 esp1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