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雅迪的充电器能否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3-08-04):
雅迪的电动车充电器,型号是:SP130YD-60;是60V3A的铅酸电瓶充电器,现在已经闲置了,不知道能否改可调电源?

下面详细的拆解图片:
充电器正面:60V3A Y型头:

充电器背面的型号、规格:

内部图片,有点积灰:

背面图示:

这个U2的IC信息已经被磨掉了,不知道型号;

这里有一颗SOP8封装的IC,型号:UTC3842E,是一个电流型脉宽调制(PWM)控制电路;

不知道有没有这款充电器的电路资料和改装可调电源的方案?

网友:
可以改,不过要先学习下别人的经验,网上有很多改充电器的帖子~

网友:
那个打磨掉的应该是充电风扇管理的芯片,定制的貌似

网友:
这不就是个3842吗?
教程一大堆!

网友:
3842的能改,论坛里有很多资料

网友:
这种充电器偷工减料的不能再减了,本身也不怎么可靠,就是能改也不可靠。可调电源的话还是线性可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