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读写放大,量产的时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23-08-04):
前两天量产了一块2258XT 颗粒大S 5贴240G容量的。

量产完以后,跑圈通过,但是读写两项都放大,大概30倍左右。
请教大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修改哪些选项可以更正读写放大。

下面补一张图。

网友A:
感觉tlc不放大就意味着性能暴跌,试试禁用trim和slc缓存

网友B:
不需要修改,因为你100%不了解什么是写入放大,你找的用来计算的数据就不对,得出的数据更不会对哦
毫不夸张的说,能真正搞出>20倍写入放大的,全球都没几例

写入放大计算方式:闪存写入量/主机写入量(2258xt的固件策略,slc缓存下的写入量不计入闪存写入量,实际家用一般是会计算出<1)
读取没读取放大这一说说法,也不存在读取放大,另外读取不影响闪存寿命,理论读取寿命无限

网友:
感觉一个简单的量产门道真多

网友:
门外汉帮顶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写入放大就是SSD需要擦除再写入以page最小单位4K来说假如有一个4K数据但是已经存在了1K那得先擦除或者GC操作 这样就形成了写放大  可以看看这个https://blog.csdn.net/qq_3902167 ... ult-0-109129784.142^v88^control_2,239^v2^insert_chatgpt&spm=1018.2226.3001.4187     楼主说的是读也放大?寿命和性能选其一

网友:
op空间开的越大越好。240g的盘开200g,,

网友:
解决放大不应该考虑用带缓存的2258G或者2258H么?2258XT再放大应该也不会有50倍,计算错误的可能性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tlc不放大就意味着性能暴跌,试试禁用trim和slc缓存

240G的容量,跑完圈读写都7000多,这是不是放大了3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修改,因为你100%不了解什么是写入放大,你找的用来计算的数据就不对,得出的数据更不会对哦
...

补了一张图。为啥240G跑1圈写入就有7T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了一张图。为啥240G跑1圈写入就有7T多呢

软件误判,数据基于正品金士顿的数据格式计算而来,而正品金士顿不使用慧荣主控。所以把金士顿的名字删掉,非要用这个名字的话,把金士顿的英文字母输错一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误判,数据基于正品金士顿的数据格式计算而来,而正品金士顿不使用慧荣主控。所以把金士顿的名字删掉 ...

还是搞在了计算公式上。谢大佬解惑

网友C:
换个SM2258XT_IM3D_PKGS0516A_FWS0424A0这个版本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了一张图。为啥240G跑1圈写入就有7T多呢

跑一圈写入7T,你的盘写入速度那真TMD快!自己想想是真还是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一圈写入7T,你的盘写入速度那真TMD快!自己想想是真还是假吧!

别说话 露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SM2258XT_IM3D_PKGS0516A_FWS0424A0这个版本就行了

解决了 算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tlc不放大就意味着性能暴跌,试试禁用trim和slc缓存

拿媳妇儿换糖  说:改改就好了 然后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