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庭自来水二次使用节水方案

楼主(2023-08-04):
方案见图一

网友:
这水枪喷口眼子很小,这样容易堵。
洗车机看着水大,其实流量很小,没必要这样吧。

网友:
最好做好密封,否则会生各种各样的小虫子

网友:
塑料桶的水久了会不会有味

网友:
很容易堵了,除非不用肥皂之类的

网友:
洗车机看着水大,其实流量很小

网友:
淘菜的水和洗衣机清洗程序的水比较干净,可以二次利用。其他的水比较脏,可能含有较多油污,洗涤剂,残渣颗粒,重复利用价值较低,最好只用来冲厕所。

网友:
水会长细菌,有异味

网友:
基本不可行,时间久了很脏

楼主:
统一回复:接的只是洗手(脸)盆的水,除了有点洗手液之外,基本无其它。二次利用也只作为冲洗便池用。另外备有12v电源小水泵,三两天对桶内水抽干清理。

网友A:
加上净化装备,全屋航天级的水循环,告别水厂收费

网友:
家里人不多的话,利用的效率不高。没多少水。

网友:
可以给马桶水箱弄个自动上水泵,自动加满,如果出现未加满情况,自来水管自动补满,这样会不会好点?
不然你这个利用效率不高,使用麻烦,桶里面长时间存水容易滋生蚊虫

网友:
再搞个盖子盖一下好点

网友:
省的价值小,遇到的麻烦大,不合适。

网友:
设想很好,就是夏天容易生虫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净化装备,全屋航天级的水循环,告别水厂收费

航天及级别水循环,造价估计够用一辈子的水了

网友:
这电池不够用吖。。。

网友:
这样的卫生间很不卫生,应该分内桶外桶,中间充填河沙细石,加上盖子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