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日本论坛上看的IBM 186工控机

楼主(2023-08-04):
日本论坛上看的IBM 186工控机

日本玩古早硬件的也不少啊。  186 好多人没听说吧。 这就是专门给工控定制升级的8086。

CPU板可选最大1M内存,可选机械硬盘和电子存储卡、可选 PC DOS、 实时操作系统RT11、Vxworks ;冗余电源、全热插拔板卡。  IBM的设计还是不错的。

二手鱼的工业灰键盘就是这来的

我看这手不像日本人

外观是这样的,工业风满满。

板卡插槽

虽然是186 ,但是架构跟普通PC 有区别。

里面的板卡,有好多是工业用的,原主也没解释这是什么地方用的。

不全

只有这片是机器主板。

网友:
OS/2的系统

网友A:
从主板看的确8位PC,且没有扩展功能,自带显卡。

网友:
工控机一般是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这么多的IC,这PCB走线得多密集

网友:
老货确实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主板看的确8位PC,且没有扩展功能,自带显卡。

Intel 186是16位的吧

楼主:
其实控制一台多轴数控机床286计算能力绰绰有余,只跑算法和高度定制的系统效率非常高。
现在机床操作画面越做越花俏,CPU计算资源都花在这上面了,过去就只有数码管和简单的命令开关。

网友:
水泥CPU,含金量高啊

网友:
还能点亮吗?

网友:
PCB上密密麻麻的,有密集恐惧症的看到会晕!

网友:
当年设计这些的开拓者们真的可敬可佩!

网友:
真是古董啊

网友:
工控机用几十年不坏

网友(2023-12-01):
定制类,电阻不搞几个是铁脚的?细水长流

网友:
内存640KB的PC用过。

网友:
整板的IC,当时估计天价

网友:
集成电路如此密集排列,多亏了多层板,否则根本没法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