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烟一起,它走了……

楼主(2023-08-04):
昨晚折腾一台3842充电器,48v的,其实改了五台可调了,还没有改过3842的,所以准备挑战一下,本来一切顺利,准备对运放比较器的输入电压做一些微调的时候,为了改参考电压,接稳压二极管接错了位置,造成二次侧辅助电源输出短路,整流二极管和基准电源的稳压二极管损坏。

由于辅助电源失电,输出电压飙升至120v,这东西也没有超压保护,一阵浓烟冒出,63v330uf输出整流电容流出一滩电解液,一命归西。

话说,这种没有爆炸的电容,正好说明它的质量是合格的?

网友A:
典型的画蛇添足。反馈出错,电压彪升。

网友:
3842的改起来麻烦

网友:
一命归西,,一缕青烟,,不一爆鸣哀?

网友:
可以进垃圾桶了,安慰

网友:
必须换新的了

网友:
我改3842电路时也失控过,当时还不知是失控了,输出整流管击穿短路没输出,换二极管后试机才发现失控了。保险起见电容届换了。至今使用两年了没问题。

网友:
好可怜的电容,给你淘汰了

网友:
坏了就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画蛇添足。反馈出错,电压彪升。

这个不叫画蛇添足吧~~

主要是做事不仔细

楼主:
对的,找了个红宝石100v换上~

楼主:
第一次注意到二次测辅助电源的整流二极管叫HER104,我找了个拆件的一看,也是这个型号,呵呵~~,看来这个二极管是充电器专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光耦脚沒接好,电压无反馈,把主输出电容干报废了。要是在输出端并接上小于电容耐压的稳压二极管,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B:
并稳压二极管也没用吧,瞬间就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稳压二极管也没用吧,瞬间就击穿了

分析的很对,楼上的属于异想天开类型

网友C:
青烟一起,它走了,走得一声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青烟一起,它走了,走得一声不响。

是啊,没有爆炸,默默的走了,所以我感觉我损失了一员真正的大将,有点可惜

网友:
搞电器切忌毛糙性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