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台电p98hd小口充电器替换方案

楼主(2023-08-04):
13年的老本,2+16g,看起来还成,发现充电器是最小的口,手头没有的话,有别的改装方案吗?

网友A:
马家有线,啥线都有

网友:
马家有各式各样的线,

网友:
自己做一根诱骗线

楼主:
看那个头子很小,没有接口咋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家有线,啥线都有

海鲜市场也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那个头子很小,没有接口咋片

3.5*1.35的dc口子,淘宝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1.35的dc口子,淘宝几毛钱一个

高手,赶快找老马合伙人去问问,确认是3.5*1.35,感觉这个口很细,手头的接口都插不进去

网友:
万能的那啥

网友:
想当年,诺基亚的有些型号的手机,充电插孔比你这个还细,不记得是1.5mm还是2.5mm的了
看好尺寸,淘宝买个转接头或电源线改一下

网友:
淘宝家要啥有啥

网友C:
我好象还有个台电的平板呢,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象还有个台电的平板呢,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能找到12v小口充电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找到12v小口充电器吗

可以试试micro usb能不能充电

楼主:
试了不管用,估计是传文件用的

楼主:
我看标配的充电器好像是12v3a的,如果用1a的能充满电吗

楼主:
现在插micro usb提示不能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micro usb能不能充电

这种是usb线问题,还是平板接口问题?

网友:
把原来的线剪断 利用头子接pd诱骗对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