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K850双模键盘

楼主(2023-08-04):
正面全貌

开拆,背面见到螺丝就拧下,注意两个支撑脚下面各有一个螺丝

顶部左右两个脚垫下面也有螺丝

底部中间的脚垫有螺丝,两侧没有

拆下螺丝后还有一圈卡扣设计

掌托通过四颗螺丝与键帽区域连接

分离后的样子

主控部分,有两块小板

蓝牙与无线双模的主板

开关小板

网友:
K380才是经典

网友:
我有一个180卖了

网友:
这玩意儿也算薄膜键盘里的高端货了,比一些机械键盘还要贵

网友:
设计得这么宽挺占桌面的。

网友:
不错的键盘,无线的方便

网友:
这个是薄膜键盘!

网友:
薄膜不好玩儿

网友:
这种薄膜键盘的按键比机械键盘大两圈,相比之下机械键盘的键帽像小孩子用的那么小。

网友:
还是论坛里风靡一时的切割键盘看着好些。

网友:
我有两个K750,这K850比K750缩水了,K750带液晶显示,这个没有好难看。

网友:
线路板的做工和用料还是很不错的,感谢拆解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拆解经验,留存备查。

网友:
不是牛屎好评

网友:
托手不错,保护手碗

网友:
做工还不错,键盘无线的接触的少,大部分是无线鼠标

网友:
这是单纯的拆机,不是维修也不是清理?

网友:
这么大做无线有点鸡肋了,不经常挪动有线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