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8650动力电池,工作时候压降多少算正常啊?

楼主(2023-08-04):
有个车载吸尘器,想改造为家用,充电式的方便嘛,内部空间可以放3节18650电池和保护板,刚好12V

找来一块电池盒,拆了3个动力电池,试了一下,可以工作,就是压降很厉害,充满电每节4V左右,一开吸尘器,就变成2.9V左右

这么大的压降,正常吗?加保护板,或者直接串联接吸尘器,都是这么大的压降

以为部分电池老化了,换了几组都是一样的压降,是什么原因啊?还是动力电池的正常压降?

楼主:
是不是吸尘器功率太大了?接可调电源,工作时候能达到12V,5.5A

网友:
可以是吸尘器功率较大,电池带不动。

网友:
不发热就没事,如果压降这么厉害且发热严重就不好了,这种吸尘器没人会专门购买,很多是赠品,实际是鸡肋。工作噪音大,要求功率高。且效果很一般。用来充气更加没效果。

网友:
电池容量还是太小了,换大的就行了。

网友:
吸尘器功率多大,18650动力电池应该可以,网上买的18650一般都是接近报废的,内阻太大,小功率没有问题,大功率就不行了

网友:
如果电机是碳刷的,清理一下积炭。

网友:
看上去就像超负荷,,,或电池已老化

网友:
2.9V基本是没电了。

网友A:
才12V,5.5的工作电流,就是容量型电池也没这么大压降,你这个明显是电池老化,内阻增大性能严重下降

网友:
电动机功率大,要用动力电池,另,可以用4节串联使用

网友:
估计是电池老化

网友:
感觉不是动力电池,一般动力电池容量在1500左右,指国产的

网友:
测一下内阻,可能电池不行了。一般动力电池的内阻都比较低,具体多少我这里没有准确数值,如果你的电池压降达到(4-2.9)=1.1V,用这个值除以电流5.5A,就是200毫欧的内阻。

网友:
吸尘器功率大加上电池也老化

网友:
首先,测试吸尘器12v电压时的动作电流是多大。
然后,选择合适倍率的电池。
其次,测电池的内阻,15mΩ左右。
连接要可靠,保护板要足电流

网友:
测量点有问题吧,2.9V保护板应该保护了,要不就是你的保护板只是充电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12V,5.5的工作电流,就是容量型电池也没这么大压降,你这个明显是电池老化,内阻增大性能严重下降 ...

+1,电池内阻大了,最大电流达不到原先的了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1、估计是18650内阻大;换好电池。2、吸尘器电机的功率太大,三串18650无法满足电机的动力;可以使用二并三串,提升电流满足电机的功率。

网友:
电机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