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环氧树脂密封的pcb是不是一般没法维修?

楼主(2023-08-04):
用环氧树脂密封后,pcb的防水性能是不是会非常好,
但是如果里面某个元件出问题,该如何维修呢

网友:
主要是防拆用

网友:
是呀,一般是修不了的

网友:
用环氧树脂密封防水性能非常好,但是几乎无法维修,特别是用环氧树脂全包的pcb。

网友:
太结实了,不容易撬开

网友:
元件撬坏了,胶都不一定坏。除非楼主有什么好方法除掉胶。

网友:
一次性使用,没法

网友:
就是一次性的产品,不让你修的

网友:
便宜的还是整块更换比较贵的还是值得修一下的就是比较麻烦些。

网友:
应该有溶剂把树脂溶解掉,不过这些化学药品一般人还是不要玩的好,不利身体健康

网友:
便宜的不够功夫钱,除非高价值,有专门解胶剂

网友:
设计者的意图就是保证安全性,没考虑元件级维修,坏了换组件。
就算你去掉胶,也维修完成,你也保证不了安全性的完整性。
这些东西都很可能是要命的东西,没人敢去省这几个钱。

网友:
就是不让修的

网友:
一次性的产品

网友:
估计只有高价值的才会有人解胶维修,一般都是整个换

网友:
没办法,只能报废啦!

网友:
不让你修一次性产品

网友:
主要是环氧树脂固化后硬度高,基本没办法撬开维修,用聚氨酯的还可以维修一下。

网友:
用这种胶是防水性能很好,维修的话,基本一次性

网友:
环氧树脂密封并不是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