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R-60-12/24轨道电源使用前要加散热硅脂喔

楼主(2023-08-04):
上负载跑了20分钟左右,断电后摸散热片发现太烫手了……
这货居然出厂时没有上散热硅脂!
还有散热片太单薄了……

网友:
散热片就那么大,上硅脂也没用,除非加风扇。

网友:
换完之后效果如何?可以降低多少度?

网友:
哪丁点儿铝合金能及时把热散出去?

网友:
期待来个对比测评

网友:
改散热片吧,那么点散热片加硅脂效果也不显著。

网友:
最合适的方法是加风扇,效果超级好。

网友:
加个风扇会强很多。

网友:
内部体积小了,估计效果也提高不了多少

网友:
我建议把散热的铝板换成带散热片的那种

网友:
60w,你这负载不满,一般要超功率20%

网友:
很快会挂掉

网友:
加散热硅脂散热效果肯定也不好,散热片面积太小。

网友:
加主动能行不?

网友:
这款电源发热有些大,估计上硅脂改善效果不明显。

网友:
既然散热片都热了加不加都在这么回事,重点是怎么吧热量散发出去一种是加大散热面积另一种是加快空气流速

网友:
换风扇试试 效果更好

网友:
这个感觉加硅脂也没有大改变,毕竟空间大小了,如果是用在配电箱上,配电箱一关,那环境散热什么的就不要想了,开放环境看看怎么加个小风扇是正理

网友:
只能加风扇啦!

网友:
不如加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