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急就章 快速自制ESP01专用自动下载器 极低成本

楼主(2023-08-04):
准确的说 应该是给原来的自动下载器 增加了一个ESP01专用的接口板
板上预留了个跳线 GPIO0的拉低选择,但基本不会去动它了

这架势是刷机时的日常姿势

原来的自动下载器是给PRO MINI和LGT8 刷机用的  主材是2块钱的USB2TTL,接口做成了5针
板上一个跳线是5V / 3V3选择

还量产了~

丑是丑了点  我喜欢

实操ESP01接口板  给ESP01S刷程序  毫无鸭梨

跑的是坛友IOT系统的节点程序
联网操作继电器工作  完美通过~
茶学识浅薄粗制滥造  大家权当笑料   不喜勿喷

网友A:
你这全套自控设备  每天耗电量多少?

网友B:
丑陋点没关系,只要好用就行
这,又不是娶媳妇

楼主:
主要是等不及买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全套自控设备  每天耗电量多少?

都是8266模块在工作,你可以看一下8266的参数
当然还有继电器  这些数据手册都可以下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丑陋点没关系,只要好用就行
这,又不是娶媳妇

太多东西学不过来   要是会画板就好了

网友:
最早之前也做过一个,丑的不行,现在买了个4块钱的自动烧录比较方便,但又很少用01模块了,现在用12F,都焊成板子才烧录;

网友:
方不方便发一下普通ttl怎么改arduino自动下载的原理图?
如果改esp的也能一起发出来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多东西学不过来   要是会画板就好了

慢慢来
成长都是由过程的,这样掌握的知识扎实

步子迈得太大,扯了DD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