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6n7p两级推fu7

楼主(2023-08-04):
合并功放6n7p推fu7,三极管接法

整流5y3gt

曙光fu7

屏压610v

4-8欧

两个5H电感在里面,96db的喇叭耳朵凑上去都听不到底噪,clclc滤波

网友A:
漂亮!这家伙多大功率?

网友B:
听不到底噪就是不可能的,电子管的特性注定了必定有底噪,听不到只有一个可能,输出变压器参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这家伙多大功率?

单端输出4w,屏耗21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不到底噪就是不可能的,电子管的特性注定了必定有底噪,听不到只有一个可能,输出变压器参数不对! ...

底噪的影响因素很多,电源系统是重点,做好是听不到底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噪的影响因素很多,电源系统是重点,做好是听不到底噪的

和电源没有关系,蓄电池供电也一样有,高温电子发散时带来的电流波动,无法避免!
说能完全消除的就是不了解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源没有关系,蓄电池供电也一样有,高温电子发散时带来的电流波动,无法避免!
说能完全消除的就是不 ...

首先听不到不代表没有底噪,如果用电池作为电源,那真是测不到底噪,这个机器底噪用只有0.3毫伏怎么能听得到呢?五级管和四级管的出现就是为了吸收飞溅电子,没有交流波动是哪来的底噪

网友:
漂亮!大功率设备

网友:
做的像模像样的!

网友:
矮油,我从来都没听过胆机。自已只做过6n11SRPP

网友C:
这套牛有点小,壮点声音更佳

我换成2E22(fd422)声音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套牛有点小,壮点声音更佳

我换成2E22(fd422)声音也不错的

fd422声音确实也很好听去年也做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