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充电能否用普通锂电充电器充电?

楼主(2023-08-04):
普通锂电单节充电电压最高4.2V,磷酸铁锂是3.6V,能否在普通锂电充电器输出端串接一个二极管,压降0.7V的,给磷酸铁锂充电?请教坛友.谢谢!

网友:
不能。买磷酸铁锂电池的时候搭配一个充电器也就多十几元。

网友:
你要是保护板靠谱,也能对付。

对付的意思是仅仅是能用。

锂电池采用两段式充电(涓流激活预充除外,这不是正常情况),先恒流,后恒压,你这用4.2的充电器,是直接恒流充满的,没有恒压过程。这不合规矩。

网友:
感觉二极管的实际压降变化挺大

网友:
还是另买个充电器好!

网友:
不行,电压太高

网友:
先给磷酸铁锂电池安装一个保护板

网友:
不行吧,串联二极管后的电压还是很高的,不好控制

网友:
专用
若不,容易boom

网友:
偶尔临时用可以,要求磷酸铁锂电池要有保护板,充电时要经常用万用表监测电压,长时间使用还是买个充电板或DIY一个充电器都不是多复杂的事

网友A:
你测量一下充电器恒流阶段二极管的压降,再测量一下转灯前二极管的压降,如果一直稳定在0.7,那么你需要充4.35V的三元锂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一下充电器恒流阶段二极管的压降,再测量一下转灯前二极管的压降,如果一直稳定在0.7,那么你需要充4 ...

压降的前提是有电流通过!并且和电流大大小有很大关系!当电流很小的时候,压降也是很小的!

网友:
二极管的0.6v压降,不是线性的,不是绝对的!
不能理想的认为就是输入电压减去0.6v,不信,空载的时候,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完全可以串二极管降压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B:
那大家DIY的明纬可调电源,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可以给很多电池充电!那位大师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大家DIY的明纬可调电源,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可以给很多电池充电!那位大师说一下! ...

可以的!可并可串

网友:
可调 恒流 恒压就可以

网友:
网上买个这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