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书派安卓平板电脑进入恢复出厂模式时出现无命令No Command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8-04):
因为被小孩子设置了开机密码,需要清除。

按住<电源键>和<音量+键>几秒钟,可以进入启动模式菜单,选择Recover后选项后出现No Command、机器人图标,一会儿自动重启,还有办法吗

楼主:
网上找了一篇教程,测试通过:

1、将平板关机;

2、同时按住【音量+】和【电源键】进入Recover页面,按【音量+】来移动光标,使其选中【Recover Mode】,按【音量-】进入Recover模式;

2、如果能够直接进入Recover模式,用【音量键+】选择【wipe data/factory reset】(清除数据)项,用【电源键】确定;

如果出现【无命令】无命令或 【no command】,此时需要先按住【音量-】不放,再按住【电源键】不放,最后按一下【音量+】,进入Recover模式后全部松开,然后用【音量键+或-】选择【wipe data/factory reset】(清除数据)项,用【电源键】确定;

3、选择【- yes - delete all data】(确定清除)项;选择【wipe cache partition】项(清除缓存)项目;选择【 - yes - wipe cache】(确定清除缓存)项;

4、系统返回Recovery主界面,选择第一项【Reboot System Now】(立即重启)项即可。

注意:如果重启时平板出现页面卡死的情况,可以使用卡针戳一下音量键下的复位孔,然后再手动按电源键开机。

平板恢复出厂设置后,不仅开机密码,平板其他设置和已下载的课程都会被清除,所以平板恢复出厂设置后,需要重新联网激活学习系统、更新系统和插件、绑定家长管控和重新下载课程包。

网友:
有没有下一顿劈柴面吃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