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网穿透,ipv6最好用

楼主(2023-08-04):
内网穿透,最好用的还是ipv6+ddns了。
路由器设置ipv6+ddns,外网直连路由器,路由器下面的任何电脑、主机、打印机、nas等尽享操作!
免费、长期免费、速度快、不掉线、使用安全、可以加密。。。。

网友:
也不出个教程。。

网友:
ipv6是趋势,但大部分运营商还是故步自封

网友A:
换个移动千兆宽带,光猫拨号,路由挂二级后IPV6就不正常了。

把路由改成AP模式后,ipv6才正常,BT下载之类的会快一些。

网友:
出教程出教程出教程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有固定IPV6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移动千兆宽带,光猫拨号,路由挂二级后IPV6就不正常了。

把路由改成AP模式后,ipv6才正常,BT下载之类 ...

我这边三条移动宽带,都自动给了公网ip,但我还是用ipv6,担心哪天公网ipv4会收回去

网友:
ipv6用的还是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三条移动宽带,都自动给了公网ip,但我还是用ipv6,担心哪天公网ipv4会收回去 ...

我用的深圳联通就是6月收回公网IPV4了,路由设置检测了公网ipv4,结果获取不了公网IP一直在重拨。断网一天,后来才发现是这个问题。

网友:
路由器用 Padavan ,默认IPV6防火墙是打开的
1.在防火墙规则启动后增加脚本
ip6tables -A INPUT -p tcp --dport [端口] -j ACCEPT
2.在Aliddns配置IPV6的地址更新域名
用手机测试可以ipv6访问
到公司, 公司没有用IPV6,还是得继续FRP内网穿透

网友:
既然是公网IP了,就不需要穿透了吧

网友:
问题是运行商得给你IPv6的通道啊。

网友:
ipv6防火墙要关闭吧

网友:
确实ipv6需要关路由器的防火墙,而现在好多路由没有单独关ipv6防火墙的设置很麻烦

网友:
具体怎么弄?

网友:
IPV6的DDNS用的啥?

网友:
我这里没有ipv6的环境,宽带公司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