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张图 修剃须刀,外挂开关

楼主(2023-08-04):
8年的剃须刀,换过电路板,又不能启动了。发现电机坏了,电路板也连带坏了,但充电电路还好的。换上上次没用的电机,直接在电池和电机中间接了个开关,能用。只是防水不行了,下面有缝隙。过段时间把里面的点动开关利旧起来,用时就按住算了。后2张是淘宝图

网友:
这还不换?还在挣扎?

网友:
兄弟深水宝可以买到3-12V触摸感应模块,装在菲利普图标下,多好看?

网友:
这样改,我还感觉是还不如重新再买一个,或者买个旧机身了

网友:
开个孔,装个自锁开关也行啊。

网友:
某鱼淘个旧的改造下比现在的要好

网友:
这样搞用起不方便吧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

我上次换了电池,太好用了,简直是核动力电池,两个月了用到现在没冲过电

网友:
能用就不扔!

网友:
你也太能将就了吧

网友:
还是换个触摸好

网友:
男人应该对自己狠一些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楼主:
改内置的开关都会破坏密封,目前2个将就方法,整体换电路板,或买个日本进口的新剃须刀。
目前的做法,对家里领导比较有冲击力,后续容易申请经费买新的。

网友:
这个太节省了,本身剃须刀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还是飞利浦的,可以折腾维修,终能物尽所用

网友:
有点难看啊,      ,,,,,,,,,

网友:
是个好剃须刀这开关这样子有些不好看继续修改

网友:
哈哈,果然论坛多牛人,这也算物尽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