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便携式空调清清灰

楼主(2023-08-04):
买好几年了 放仓库用的 小玩意不大 还是很管用的、今天不忙 折腾一下吧,清洗二个滤网 感觉不彻底、拆了后盖板清理了蒸发器,过了一会还原好通电测试还可以哦!)灰尘把蒸发器糊死了 的确影响效果哦

网友A:
你这里环境空气不好~这么多灰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环境空气不好~这么多灰尘

北京空气质量都不行,

网友:
这可是真移动空调,不是装水的那种

网友:
看这样子,散热片的热量是不是还排在室内?

网友:
居然是蒸发器和冷凝器都双面的,用料不错

网友:
散热器的热量去哪了?还有冷凝水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种机制冷可以的!就是噪音有点大!~

网友:
便携式空调便携吗?

网友:
你的18650电池用什么充电器充电和测量内z阻?

网友:
这种清洗建议是先用刷子配合吸尘器,再用刷子+吹风机。

网友:
冷热一体,冰火两重。

网友:
这叫移动式空调,压缩机制冷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双管的?

网友B:
唯一的优点的可以移动,制冷效果还是强差人意!

网友:
主要特点是方便使用

网友:
这一堆电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唯一的优点的可以移动,制冷效果还是强差人意!

制冷的确一般情况 但是有个这玩意还是很爽的

网友:
这个得想办法把热量排出去,不然从能量守恒定律上来看就是一个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