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3379+HYV7首测

楼主(2023-08-04):
主控:FC3379BB
闪存:黑片HY3DV7 TLC 1CE1DIE064G

收工

网友:
这个输入速度真不错啊,一条直线,可比慧荣强大太多了,要是工具能自添加参数的话,,岂不是美哉

网友:
你连3dv7都搞到了啊

网友:
比慧荣强大太多了

网友:
原来TLC也可以没有大波浪啊

网友: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网友:
加油三地一芯

网友:
比慧荣强大太多了+1

网友A(2024-02-24):
你好 我试了试V7+3379开卡报 ERROR CODE29 应该是没BIN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试了试V7+3379开卡报 ERROR CODE29 应该是没BIN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工具  ...

网友(2024-08-12):
确实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