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手电换个充电口

楼主(2023-08-04):
这个手电用完红包好像也就2元吧,本来也不贵
充电口被孩子乱插充电线,插坏了,里面的针都掉了

背面跟电动牙刷一样

小小的灯珠

后面散热没有导热硅

一节18650,电池两边都是弹簧的,很不好往出拿

这是电动牙刷上拆下来的,还留着,原来有3个,留着没用,都扔了

充电口剪下来

这个牙刷被我接上了一个激光头

没有外壳,一直没时间弄,也不想弄了

原来的插头不好往下焊,就直接焊线吧

接好,也不知道正负,手电上没标

试了一下,可以充电了

胶棒固定,这次省事,直接用打火机

装壳

安装变焦镜头

拧上灯罩

准备给插头盖板扩孔,尘封已久的电钻

稍微扩大一点

扣上按钮

试机,没弄坏其他地方

工具用时方恨少,原来很多破烂都有这种usb接口,都被我清理掉了
这个牙刷上的有点生锈了,有一段位置接触不好。
对付用用吧,这些日子孩子总咳嗽,用来照嗓子,看看有没有发炎

网友A:
我也喜欢用打火机烧热熔胶棒。

网友:
图文配合,看来清晰明了

网友:
打火机烧热熔胶棒

网友B:
换个type C,多好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哦

网友:
热熔胶不结实,有些ab胶不耐老化。
要找合适的胶不容易。

网友:
手电很多无法完整拆开,你这个还好

网友:
不直接换个typeC,可惜

网友:
该换C口了,现在基本上都是C口了

网友:
V8口还是比较好换的,只是现在typec口比较多了,换个typec口比V8口方便充电,只是不好固定

网友C:
充电的孔挖的有点难看

网友:
换个type C,多好。就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用打火机烧热熔胶棒。

胶枪预热慢,这种点一点的,还是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type C,多好

手头没有type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的孔挖的有点难看

电钻不好把,可能用烙铁会好一些

网友B:
还是c口好开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c口好开孔!

你这C口开的好,上次论坛有个发小工具开口的,大小合适

网友:
看标题也以为是换Ty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