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N年前买的钳表加个背光

楼主(2023-08-04):
多年前买的钳表,功能挺全,就是显示屏不是那种高对比度的,稍暗的环境就看不清了,一直想加个背光,就是没找到合适的背光板,

正好前几天,淘宝签到红包推荐一个背光板,尺寸差不多,用红包后才一块多,那就下单试试,到货后,几番裁剪,终于按进去了,线太粗,

不好固定,又换了细硅胶线,又在主板上找到芯片的供电端,然后串联一个220Ω贴片电阻接上,试机,完美,原机是两节7号电池,换成锂电,

又加了充电板,这样就不用在考虑电池漏液问题了

网友A:
这个背光,完美

网友:
这个背光,完美无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背光,完美

我自己也很满意,完全无损改装,实际显示效果比照片上的还清晰,手机不行,拍的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这个背光改的漂亮,非常好看!

网友:
我也想加,只不过没这技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也很满意,完全无损改装,实际显示效果比照片上的还清晰,手机不行,拍的效果不是很好 ...

麻烦楼主给个 链接,看看是哪种背光。我也有想法了

网友C:
这个钳表功能挺全的,频率档都有,不知道有没占空比

网友:
表打磨的不错

网友D:
不错!
相信实际效果比拍照的效果要号~~
背光,直接耳机线就行,电流很小的

网友E:
最近手痒也想买个钳表,其实也没什么大的用处,楼主这个好用吗?

网友:
改的不错,媲美原装了。

网友:
加的非常好,与原装的一样,赞一个。

网友F:
有背光看字节清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钳表功能挺全的,频率档都有,不知道有没占空比

没有占空比,没有直流电流,其它常用功能都有了,不过价格很香,当年买的是四十多,现在好像还在卖,应该是三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相信实际效果比拍照的效果要号~~
背光,直接耳机线就行,电流很小的 ...

背光电流是很小,计算的是在4V/5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手痒也想买个钳表,其实也没什么大的用处,楼主这个好用吗?

还不错,一般的交流检测,交直流电压检测,通断,温度,频率,电容,NCV等都可以测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背光看字节清楚很多

是的,这个表最不满意的就是屏幕,偏绿,对比度不强,光线不好就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给个 链接,看看是哪种背光。我也有想法了

这家的背光板价格不贵,你可以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4aikajdda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