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吹风做假负载要不得哈~~

楼主(2023-08-04):
上次我提到用家里电吹风作为假负载测试充电器的可调电源,这个办法要不得哈,如果真要用,也要改进的吹风才行

因为在低压的时候,吹风的电机是不工作的,要达到一定的电压吹风的电机才工作,在吹风电机不工作的时候,加热电阻丝是工作的,而没有风扇的原因,电阻丝的热无法散发出去,会有安全隐患

其实用之前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毕竟吹风入风口和出风口是不能遮挡的,这是基本常识,我只是想着测试只是短时间测试,问题不大,但是侥幸心理是要不得的。

昨天测试可调电源的时候就出现了吹风里面发出像继电器一样的响声,然后负载归零,吹风插交流电也无法使用,我还以为我把吹风烧了,后放了一段时间吹风恢复正常了

应该是吹风里面有过温保护电路,避免了灾难发生···,大家引以为戒。

备注:我家吹风是飞利浦的恒温吹风~~

网友A:
我也有过楼主同样想法,还好没有实施,后来想想不如电热水壶安全方便,加水后1500W,32欧姆左右

网友:
我都直接买了根电炉丝,要夹多长就夹多长

网友:
电炉子做大功率的,要求不高的是可以的

网友B:
现在大厂的电吹风开关是联动的,电机不通电电热丝是不会通电的,也就是电热丝不会单独运行,当然不排除开关损坏而导致电热丝运行,所以为了安全使用电吹风后一定要拔下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厂的电吹风开关是联动的,电机不通电电热丝是不会通电的,也就是电热丝不会单独运行,当然不排除开关 ...

电机是通了电的,只是没有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过楼主同样想法,还好没有实施,后来想想不如电热水壶安全方便,加水后1500W,32欧姆左右

...

我家没这东西~~,我家还是水壶烧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厂的电吹风开关是联动的,电机不通电电热丝是不会通电的,也就是电热丝不会单独运行,当然不排除开关 ...

电机串联发热丝,但是电压过低,电机不启动,发热丝还是要发热的

网友D:
为什么不动手DIY一个呢,可调电子负载

网友:
我是用坏了风扇的暖风机电热丝当负载,图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332-1-1.html

网友:
最好还是自己做个电子负载,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动手DIY一个呢,可调电子负载

用的不多,而且大功率电子负载不便宜啊

网友:
直接买根电热丝不好吗。。。。。

网友:
电吹风机内部,都有一个温控开关

网友:
大功率假负载直接用电热管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机串联发热丝,但是电压过低,电机不启动,发热丝还是要发热的

我家的我拆开看过,是用开关控制的,主开关也就是风扇开关不通电,下级的电热丝开关是没有电的,

网友:
爱好者还是要有个电子负载

网友:
电吹风出风温度和电压之间有什么关系?电压越高,风机转速越高,会降低温度,但同时加热丝功率越大,会升高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我拆开看过,是用开关控制的,主开关也就是风扇开关不通电,下级的电热丝开关是没有电的, ...

咱俩的吹风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