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打火要按6秒才不会熄火解决

楼主(2023-08-04):
燃气灶打火要按6秒才不会熄火解决 ,买了一个热电偶换上后基本就是秒开了。
买回来测了一下电阻基本0欧。
将热电偶放在液化气灶上加热后,电流是28mv.
纠正应该是电压 28 mv ,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
原来如此,但是要拆开,换起来很麻烦

网友:
清理一下原先的脏污 也能改善

网友A:
电流? mv.??又出新单位了???

网友:
这意思是检测不到热量导致以为没火所以自动熄火吗?

网友B:
其实是电磁阀内部断线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 mv.??又出新单位了???

笔误,那是电压档

网友:
感觉是这么个参数啊,热电偶就是不同金属焊接,在焊接处产生热电压,就是只有几十mv。要不你测试下新的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 mv.??又出新单位了???

他打错了应该是电压

楼主:
再来一个加热热电偶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电磁阀内部断线了,换一个就好了。

不是电磁阀(也叫控制阀),内部断线,是热电偶使用时间长了老化了性能下降.控制阀的线是非常粗大的,不会断的.

网友:
这个还真拆过,同事家的,里面控制出气关气的翻板卡头折了,都拆了,就是热电偶连电磁线圈,按下开关,翻板通气,点火后,热电偶加热产生电压给线圈通电,吸住翻板,就一直烧了。折下来,用打火机烧热电偶,线圈也可以吸合。

网友:
按说换个电偶就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磁阀(也叫控制阀),内部断线,是热电偶使用时间长了老化了性能下降.控制阀的线是非常粗大的,不会断的 ...

热电偶无非两种材料顶端熔接,除非外接点接触不好或与地漏电应该没其他问题吧?当然我非电偶专业人士可能见识太少,也望大家 们详说

网友:
熄火自动截止阀,这个时间长了都会有点问题吧,打火一下子打不着要多启动几次的样子

网友:
能知道热电偶是什么分度的吗

网友:
家里有个方太的也是这个毛病,回去修修,感谢

网友:
熄火保护装置,熄火了会自动断气,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还找过售后,人家说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2023-09-12):
也叫感应针。
我家的灶更奇葩,能打着火,有锅时能长时间燃烧,没锅时一松手就灭。变成了带锅具检测的了。

网友(2024-11-16):
正在修松下的燃气灶,热电偶没事,电磁阀的电阻几十兆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