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轨道电源改数控可调电源

楼主(2023-08-04):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都能看懂的,成本估计五十左右。

顶部的电流电压表,是因为数控电源的LCD显示范围太窄了,上面看看不清楚,下面看还行,要是这个也不用的话,成本估计就三十五左右。

网友:
不测一下输出波纹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测一下输入波纹大不大

没示波器,反正凑合着用

网友:
模块式的,和我做的那个差不多

网友B:
这还整两显示,刚开始以为下面是点阵屏呢

网友:
玩出新花样

网友C:
大佬,你得写详细点啊,上面那个就是一个纯电流表是吧,插负载的,侧面的是调的,感觉一个就可以了啊,在哪里买的,多少钱这类,小白们好照着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整两显示,刚开始以为下面是点阵屏呢

没办法,LCD显示范围太窄了,上面看看不清楚

网友D:
这是加了电源板?啥参数?啥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得写详细点啊,上面那个就是一个纯电流表是吧,插负载的,侧面的是调的,感觉一个就可以了啊,在哪 ...

我看就是输出加了一个可调电源模抉和一个电压电流表。

网友:
做的小巧

没散热风扇,焖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加了电源板?啥参数?啥代价

五块多的轨道电源,24v,60w

网友D:
你那数控呢?

网友:
为了点姜 买了两斤螃蟹 :)    防水盒外壳太严密 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数控呢?

透明面板的不就是数控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得写详细点啊,上面那个就是一个纯电流表是吧,插负载的,侧面的是调的,感觉一个就可以了啊,在哪 ...

前面透明面板是数控可调电源,淘宝价20多吧,因为LCD显示范围窄,上面看不清楚,所以顶部又加了个电流电压表,淘宝价十几块一个。

楼主:
数控电源模块的图片

网友:
轨道电源24v2.5a,数控电源是32v5a,数控电源无法发挥全部能力,考虑到数控电源有一定压降,或许只能做到20v左右2.5a的输出。

网友:
您这叫半数控吧?毕竟电流是手调的